昭阳E290G,待机电流过2到3秒才有,接着就没有了。

楼主(2010-01-14):
收到这台用电流表检测,一接上电源过一会才有电流,而且接着就没有了。电源管理用的MAX8743,测两个电感的对地电阻 ,其中一个对地短路,场管没事  ,又把连着的电容拿下,就是它坏了,。从料板拆一个换上,试机正常了。 就是电容认不出多大的写着NED
                                                                                                    JJ8

网友:
如果可以正常使用,,,,不接也行呀

网友:
应该是滤波的,不接的话 ,怕不稳定吧。

网友:
不接肯定不行,当时可以用,时间久了后面的负载容易坏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