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I p5s661gxm 内存报警C1

楼主(2010-01-14):
内存供电2.59 内存时钟1.25左右 系统总线3.31 排阻阻值相同 刷BIOS故障依旧 插槽清理过 换CPU不管 I/O 8705F 弄了一天有哪哥哥见相同故障
刷BIOS

网友:
我以前也有过一块板和你差不多情况,加焊南桥OK

网友:
看一下内存的REF SPD 这些电压

网友:
版主 说得很专业!! 让很多新手都很难理解?
吧主板上的灰尘 都擦干净 清理好. 内存金手指也用橡皮擦干净 .可以的话最好多换几根不同品牌的内存 以防是不兼容的情况!
若不行就考虑 CPU座 北桥了!!(先压一下.看有变化没有. )

网友:
加焊北桥吧。

网友:
加焊北桥吧,这样的问题要考虑北桥。

网友:
小细节我都做了 桥供电 和CPU供电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