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

楼主(2010-01-14):
主板集成声卡,显卡。。一装驱动,开机开到欢迎画面就黑屏了
这是什么原因啊,请教高手。GHOST系统换了不下5种

网友:
装安装版试试。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换过硬盘试一下!!!!!!!!!

网友:
内存有问题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插独显试试,欢迎画面时是在加装显卡驱动,也可关闭集成声卡试试。

网友:
我也是新手  同问~~等待高人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