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3km 18a能否用j512代换

楼主(2010-01-14):
fs3km 18a能否用j512代换
急!急!急!!!

网友:
不能代换,,,,参数相相差太大了

网友:
一个是P型 一个是N型的  不能代  电压参数也相差很大

第一个管子参数 N沟道 参数如下

J512参数,,P沟道

网友:
不同类 ,根本不能换 。 。

网友:
用9N60  7N60     2SK2645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