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开机死机

楼主(2010-01-14):
今接到一东芝M30的机子,开机出现开机画面(即东芝LOGO后)就死机,按键盘无任何反应。前段时间碰到一东芝M320的的机子也是一样,最后COMS放电后就OK了,今天这机以为问题一样,也放电,故障依旧。此机为DBM南桥,请有修过此机的同仁们帮忙解答下,不甚感激!!

网友:
南桥引起死机的挺多的

网友:
论坛有篇文章是写解决此问题的 东芝的 某个大电容漏电引起的

网友:
对了,此机插诊断卡跑CD 90,请问下,NEC的大电容是不是CPU座下面的那个呀?

网友:
对啊,很好找的。

网友:
对啊,很好找的。

引用 网友A:

看了,此机这个位置是空的哟!想加焊下南桥,看到南桥有边有点翘,边上的几个珠子都从圆的拉到椭圆了。但这边又没被修过!

网友:
确实,CPU的电压不稳定就会引起死机,CPU不良也会

网友:
此机解决了,刚开始也是加焊南桥,还是一样的效果,最后听别人指点,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东芝的机子有的需要把光驱,硬盘全接上才不会死机,裸板会死停在LOGO界面的。此机是硬盘坏了,客户的硬盘没拿过来,只要插上好的硬盘就行了,我试过放坏的硬盘也会在那儿死机的,东芝的机子太怪了!

网友:
BIOS 检测外设未通过所以停在那里。

网友:
经验啊~
谢谢楼主了·
最近公司正在做东芝的笔记本!!

网友:
居然要全部接上才可以啊

网友:
宏碁有的机器也是这样

网友:
东芝的烂货,以前有台M35也是这样。显卡 南桥都给换过,最后装机要退给客户了一试它好了,快吐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