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液的联想E42L修复后能亮机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0-01-14):
今天接到一台E42的本子,从键盘处进了饮料,拆开后用一看,腐蚀的不是很严重,用洗板水清洗数变,烤干,测试所有供电对地值正常的情况下,上电,可以开机,电流有跳变正常,于是接上屏后再次加电,屏幕亮了,于是装上硬盘,但是,一进到Windows 界面后就蓝屏重启了,反复这样,准备重做系统,但是开机按F12后选择从光驱启动时,键盘上的上下箭头没反应,不能选择。后打键盘口24针的对地值,全是706,因手头没有可替代键盘,也不知是还有别的故障 。没思路了,进水不可能把原机系统损坏吧

网友:
如果楼主是怀疑键盘有问题的话可以先用个USB键盘试试。如果用USB键盘正常的话机器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硬盘在背面没有进过水,

网友:
取掉键盘也是一进到Windows界面时就重启了

网友:
用USB的键盘试试,如果还不行那就是南桥了

网友:
可能是南桥有问题了,原因是机器加电的时候键盘进液造成南桥损坏。

网友:
上电时我已将键盘吹干了,况且先没上键盘加上硬盘开机时就是这故障,
一进到Windows界面时就重启了

网友:
把硬盘放在其它机子上G个系统再装上去启动,不行就用USB键盘噻

网友:
该机用的是SATA的硬盘,别的机是IDE口的,原机用户在使用中进水,系统不应损坏,手头没有USB键盘,明天找个试下

网友:
各位判断南桥坏的依据在哪里?

网友:
各位考虑南桥的理由是什么,还有别的地方吗

网友:
换了USB 键盘也一样,一加载系统时就蓝屏闪一下如下画面重启
if heis is the first time you`ve seen this stop error screen
restart your computer.if this screen appears againfollow these steps:
check to be sure you have adequate disk space. if adriver is ident ified in the stop

message. disable the driver or check with the manufacturer for driver updates.try changing

video adapters
check with your hardware vendor for any bios updates.disable bios memory options such as

caching or shadowing. if you need to use safe mode to remove or disable components,restart

your computer, press fb to select advanced startup iptions. and thenselect safe mode.
technical information:

网友:
换一SATA的硬盘做系统后可以正常进系统了,而且很定,各接口功能也正常,就是安上原键盘后B、N两个键和上下的箭头不起作用。用USB键盘一切正常。看来原来的键盘的换了,哪位提供下。联想E42L的本子

网友:
这键盘进液很容易坏的,

网友:
装个系统或把内存插插,我修联想遇到好多,进液修好了蓝WINDOWS,好多装个系统好了,还有是在BIOS里有设置启动哪一项把什么关掉吧。我也记得不太清了

网友:
看下南桥部位有没有进水的痕迹,是不是南桥OVER了 ????

网友:
对了 上次修个DELL的一开机就说是让进F5,进去检测了 ,总是报一个chanel time的错误 ,这个本子还能亮 但就是进不了系统,做系统可以到100%,但解压就不行了,到最后还是换的南桥好的 ,我想南桥太容易坏了尤其是进水机器 , 换南桥吧

网友:
换一SATA的硬盘做系统后可以正常进系统了,而且很定,各接口功能也正常,就是安上原键盘后B、N两个键和上下的箭头不起作用。
现在的问题是,系统正常进了,键盘有几个键不起作用

网友:
找不下一样的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