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19寸通病是什么

楼主(2010-01-14):
型号AL1916W A         电源灯正常   屏一闪一闪   灯管正常   高压板不工作

网友:
屏一闪一闪  还说高压板不工作  这款灯管和屏上的一颗电容爱坏

网友:
电容爆了2个   换了还一样~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个,换二个25V电容 一个A7W小三极管,一个标示W的保险电阻,还没好,一气之下装了块高压板上去

网友:
我也修过这型号的显示器~问题跟楼主的一模一样,到现在都还躺在这呢!哪位大哥知道有什么通病还请告诉下。感激不尽

网友:
电容要多换几个,别看外观,并且,你看看爆掉的电容边上,有贴片保险丝,看看正常不

网友:
决遇到过这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