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机器网卡问题

楼主(2010-01-14):
今天遇到方正品牌机网卡连接不上网,从新做系统也显示XX,网线没有问题用笔记在客户家里侧能上网 。客户说原来就是上不了网显示XX 换过一次主板 能用了 用了不到一个月系统出现问题了。需要装系统  装了系统网卡死活没有显示连接 在BIOS 里面禁用再启用也是不上线  结果在

里面调试了速度和双工 10mbps全双工 插上网线结果OK 了    发到论坛上让大家分享下 别走了弯路

网友:
在那个选项里啊?

网友:
设备管理器  网络适配器  网卡属性   再点高级

网友:
那是你的系统和驱动有问题  现在GHOST版的系统对一些不常见的驱动(特别是网卡 声卡 RAD卡 有的连显卡 MODEM卡是更不用说了)支持都不太好。建议换个系统盘试下,安装版的比较好。

网友:
有的要用厂家的原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