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笔记本网卡无法通过猫上网可以用路由器上网

楼主(2010-01-14):
富士通老笔记本 820主板 赛扬1066  256 内存  硬盘20G
           网卡出现问题 内置mini pci 网卡连接猫显示无连接,连接路由器可以正常上网,换上USB网卡还是这个问题,再换上PCMCIA接口网卡还是这个问题,请问各位师傅怎么解决
       系统重装过多次,所有网卡都是新的,在别的机子正常使用,设置过双工模式等网卡设置,猫换过华为、贝尔、水星、腾达、大亚等。

网友:
这也太怪了吧,解决了吗,你是怎么发现路由可以上的呢

网友:
网线有没有问题,连M的时候好像都是用交叉线的,路由器就会自适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