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主板的怪病

楼主(2010-01-14):
一块 G31 的主板(牌子不记得看,在客户家里);在每次开机的时候出现这样的英文:
Err5:Error finding VFLOPPY SYS
Err8:Fake Floppy driver not found
press dny key
然后按任意键之后才能进入 系统;我进BIOS把软驱都关了,启动也是硬盘启动。请高手指点

网友:
BIOS能正常保存吗

网友:
我记得虚拟软驱软件会该修引导扇区内容。不是这么导致的吗?

网友:
重新刷新BIOS

网友:
只有刷BIOS看看了

网友:
BIOS可以保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虚拟软驱软件,以前是好的;只是安装系统的时候调了一下启动,以后就这样了

网友:
这个主机没都是原封没有动的

网友:
我在intel板子上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就是在CMOS调好的,具体哪里记不清了

网友:
建议楼主把硬盘重新分区就OK了

网友:
品牌机,建议刷新BIOS

网友:
声明在百度搜的,不是原创,转的
开机时出现
Err 5: Error finding VFLOPPY.sys
Err 8: Fake Floppy driver not found
Press any key

vfloppy.sys是虚拟软盘系统.而vfloppy.sys 的引导程序是放在mbr中的并且占据磁盘开始的3个扇区,也就是说vfloppy.sys安装的时候需要向从mbr开始的3个扇区写数据,这样如果此时发生错误,将可能是系统无法引导,所以只要修复下硬盘的MBR引导就一切OK。
参考解决方案:
a 进BIOS关闭启动时检测软区,(注意:不是说驱动的顺序问题)这不管你有没有软区,或的设置了什么启动顺序
b 看你没有软区,找张可以启动到DOS的光盘,设置光盘启动进DOS,输入命令fdisk/mbr 修复引导区,问题就可以解决

c 用XP的安装盘进入故障恢复控制台输入fixmbr就行了

d 个人自己用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深山红叶工具PE系统里面的PDTT硬盘修复工具的修复MBR功能  重新修复一次硬盘的MBR引导就OK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我没管他,还真想问这个问题,兄弟就搞出来了,改天我也去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有时候装了一键ghost装得不好也会这样。是修复引导就行了。fdisk/mbr

网友:
在BIOS设置里面把报错全部关掉就OK了

网友:
清下cmos.   将其他设备拔了  看还这样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看过,我今天碰到的问题。这个电脑是组装的,还有保修的,不知道可不可以调试好。

网友:
BIOS的报错功能关掉就行了哇~~~~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故障,一模一样,可以肯定不是BIOS的问题,因为你把硬盘换了就不会显示这个信息了,后来执行fdisk/mbr就OK了,不要去刷BIOS。出现这个故障是因为你安装了还原精灵,而还原精灵的软件受到了破坏,就这样了,所以,你完全御载/修复/重新安装还原精灵都可以修好。

网友:
同意20楼的意见,我遇到同样的问题,弄了两天,后来顾客拿来块硬盘要测试,接上要测试的硬盘居然没有提示了。才知道是硬盘的事。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  我明天按照你的方法去试一试,听你这个方法应该可以解决的,因为是安装系统才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