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RE在时钟电路当中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楼主(2010-01-14):
VCORE在下面的时钟电路当中是其什么作用的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
VTT_PWRGD#相当于时钟芯片的一个开启信号(低电平有效),当VCORE电压有效为高电平的时候,Q16导通,VTT_PWRGD#信号直接与地相通,时钟开始工作。

网友(2010-04-11):
对,就是时钟的开启信号,也就是说VCORE工作正常了,时钟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