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待机0.01

楼主(2010-01-14):
芯片组;INTEL945GM

   故障;插上电源待机0.01,,无任何芯片发烫,只有北桥上4个电容阻值在35左右,不知道是不是北桥坏了。。要是卸下不装北桥直接插电源行不行。。还有已经换过51120了,EC也换了,51120的22脚有主供电,4脚有基准电压,无3V,5V输出,,,不知道这个应该要怎么查,,,谢谢各位

网友:
按时序来查吧。光换配件不仅不能解决问题的,还有可能扩大故障!

网友:
先修待机3 5V  修好之后在往下修

网友:
阻值35有点低哦,加上0.01的电流,可能有短路,差不多就取北桥吧。不装北桥可以插电源,也可以开机,没有问题。

网友:
0.01有什么不正常的? 表有点误差 一般0.01 0.02左右算正常的啊

网友:
谢谢4楼的说明,,,还有51120要哪些条件满足它才会输出3V和5V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概就是9、10、12、29EN功能脚,22供电脚吧

网友:
表有误差自己掌握,有待机电压当然0.01不高,没有待机电压就不对了。如果有短路的话先把3V5V修出来可能会烧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