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内存不过。

楼主(2010-01-14):
此板烧过内存,开始的时候,走了很多弯路,因为是新手。目测,上假负载,量供电,内存无供电,所以先走修复内存供电开始,其实很简单,但是我把辅助供电1.25V当成了主供电2.5V在修,量辅助供电管,电压正常就是没输出电压,换8脚9137B辅助供电管,换了还是一样,1脚是3.3V,2脚接地,3脚REF 0.41V,4脚0.41V,5-8脚5V,后来通过之前看论坛的帖子,想DDR1脚是1.25V,7脚是2.5V,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弄错了,一量2.5V电压电压不正常,查供电MOS管,D极3.3V,G极也是3.3V,S极无输出,拆下量击穿,换了个N型MOS管,上电主板正常跑码。
   第一次发经验,希望大家共同分享,共同进步。

网友:
我也想学习维修主板,所以收藏你的经验了,谢啦!

网友:
RT9173  是产生2.5V的芯片,1脚2.5V,2脚地,3脚基准,4脚输出1.25V,5--8脚5V供电

网友:
笔误还是认识错误?
RT9173是产生1.25V VTT_DDR的芯片!

网友:
我的错误点就是在于,RT9173

网友(2010-03-19):
修好这样一个主板作为新手和你一样还是特别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