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R新问题请各位帮忙

楼主(2010-01-14):
前几天接了一台华硕A8JR的笔记本945PM芯片组的故障为开机几秒后掉电。无显示。电流到0.9A.我以前修过华硕别的板子是北桥虚焊的跟这个故障差不多,于是就把
北桥加焊了但故障依旧,又把独立显卡板加焊了还是一样。后来怀疑可能是BIOS的问题,正好手里有一块是摔了报废的A8JN的板子把BIOS换了一看开机正常了可把我给高兴坏了赶紧接屏试试可是我左等右等就是不亮啊,又测了一下电流升到1.33A,也正常了啊可就是不亮显卡北桥都焊接的没问题。我想问大家难道华硕得板子同样都是945芯片组板型用料都一样也都是A8J系列的BIOS不能通用吗?希望有A8JR BIOS的发给我试试!!!  谢谢

网友:
好象华烁的BIOS型号蛮调的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给的BIOS就是BIOS的问题。成功修复了

网友:
太好了,我就喜欢这种结果

网友:
JR的是用X2300显卡,BIOS官方网都有下的哦

网友:
显卡板不同,bIOS有所不同

网友:
学习了,之前修过太ASUS的机器,电流都差不多到。0。9左右掉或不动。干桥了还一样的。就直接换板了。很少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