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6fpb开机键盘指示灯闪亮

楼主(2010-01-14):
dell e176fpb液晶显示器开机按键灯闪亮,,并且这时无法关闭电源,只能断电,而且我外接灯管也闪亮,是什么问题?

   补充下,我现在测试输出的电容,12v不正常,一会高一会低的,5v也是一样的,会不会是变压器的问题,二极管我测了,没有问题。

网友:
测量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容300v是正常的

网友:
按键有問題,全部換掉看看

网友:
是不是开关板漏电了????

网友:
拆下两对C5707测一下有没有被击穿,随便也测一下中间那个无极电容。在路测是测不出来的,我刚修好这样的一台,在路测量没事,害我走了好多的冤枉路。

网友(2010-03-14):
基本就是C5707击穿了,今天刚修了一台,一样的故障现象,换了一对C5707和0.22uf的电容,再加焊接一下高压线圈应该就没问题了。
就是这两对,应该是一对有问题。

网友:
可以单独拆下来对比测量一下,基本上都能测出来,5705,无极性电容,还有电感线圈仔细查看下是否虚焊

网友:
是电源保护了  那四个c5707查下

网友:
很明显是高压的问题  把高压供电12V断了   加个高压板不就OK了吗     这款就算是修上也用不住  别琢磨了   费时间

网友:
我也以前修过这个问题是12v的滤波电容坏了没有容量但外表看看不出来的。你换换看看

网友:
检查两组5707有没有还有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