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怎样测BIOS片选信号

楼主(2010-01-14):
用万用表怎样测BIOS片选信号,BIOS的22,23脚,是一个多少V电压的跳变,请高手帮忙

网友:
bios  VDD(32脚):3.3v ,   RST(2脚):3.3V到0的跳变,  CLK(31脚):1.6v,  OE#(24脚):3.3v到0的跳变

网友:
OE#是起什么作用的呢?请指教!!!

网友:
BIOS的用电表只能量供给的电压,其他像是时钟,数据线和位址线的话就要用示波器来看才会准确,因为这些脚位是双向变动,也就是0和1在跳,可参考的价值不是很大。

网友:
就是
能不能再讲的详细点

网友:
OE#  好象是片选信号什么的

网友:
CS#片选  CE#可输出控制   一般都是用波波看波型的跑变

网友(2010-03-30):
版主说错了

网友:
OE是输出信号

网友:
片选信号是测不到的,放弃吧!!

网友:
OE是输出信号,上层的人说的很对。放弃吧

网友:
片选测不到吗?怎么老师都是说测测看有没有片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