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主板开机一段时间就重起 就黑屏

楼主(2010-01-14):
斯巴达克主板开机一段时间就重起 就黑屏 或者几分钟就黑屏 请问是什么问题? 电源换了 内存也换了 硬盘也换了 南北桥温度正常 显卡是板载的
显卡
黑屏
硬盘

网友:
显卡散热,CPU散热,不知有没有问题,要是集显的看看北桥的温度是否正常,

网友:
本人遇到过一例开机就重启的故障就是硬盘坏了,楼主的有点难度了。

网友:
我有一块主板,上PIII过一会儿就重启,上CII就不会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