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210,3.3V问题

楼主(2010-01-14):
旭日210进液,网卡坏3.3V电感进液,换网卡和3.3V电感(3R3)能加电,但接屏后要亮是掉电,不接屏外接正常,是不是3.3V电感的问题,屏是好的,求解。
掉电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线,接口等部位的问题。外接正常的话机器一般没什么大碍。

网友:
只插屏线,不插屏没问题,接高压板,屏白屏。

网友:
那就是高压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
请确认你的屏是好的?1,换在其他同机上;2,只插屏线不插屏,确认是否是屏线或屏;3,换屏试试;4,是否是高压板;5是否灯管;

网友:
都试过了,屏、屏线、高压板。就是3.3V带负载差,屏一供电就掉电了。3.3VMOS管波形掉电时幅度加大。

网友:
MAX8734A,3.3V双沟MOS管(4912),滤波电容330,都换过了,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