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4):
有的人说给显卡加散热片,也就说加个铜片,那这样显卡接触风扇了,那cpu不就不与风扇有很好的接触了吗,高度不一样了,还有加铜片滑出来怎么办啊,请解释一下
cpu
显卡

网友:
不用解释的 自己看好 主要比较一下就不会的

网友:
大家所谓的加铜片的机器不是指所有的机器的,只是指像V3000之类的机型的显卡和散热片有一定的距离。如果散热片和显卡是直接接触的一般不用加的。像你说的情况应该是不用加的那种,再说如果你加厚度合适的铜片是不可能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