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做BGA变软了 怎么办

楼主(2010-01-14):
郁闷了一个下午 做个北桥 板子原来是外显可以显示内显不显示(集成) 量了主板上面屏接口电路判断 北桥内部有短线(机器被摔过)把了北桥 在做上去板子变的很软 这样的事情那位碰到过,要注意那个方面 避免板子发软

网友:
主板会变软,,,,怎么可能呢,,,,只可能会变形,,但没听过说会变软,,

网友:
冷了就变硬了啊

网友:
严重怀疑楼主摘桥的时候没用BGA 直接用风筒干的把·
一般上BGA 都不会变形的啊·

网友:
天气冷了,什么状态都来了,维修间强烈要求加装暖气设备了。

网友:
应该是变形了吧,做桥时没有夹好,或者没有控制好温度,要特别注意加热时间,装夹和有没有偏风

网友:
变形了吧,不是软了,最后在做之前先预热下,比较好

网友:
只见过主板变形,没见过主板变软

网友:
有些板,桥在正中间,你把桥取了,板就有点变形了,然后就感觉软软的,想ASUS A8一样,对不对

网友:
真是个奇人呀!!!!!!!!

网友:
今天做HP520北桥,主板变形严重,郁闷。

网友:
今天吹下VGA都起泡泡了,幸好板还亮。

网友:
呵呵,板子只能变形,怎会变软,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你可能上、下热温度没有控制好,在用 BGA 设备做桥时,尤其是像北桥这样比较大的芯片,一定要控制好温度,还有就是板子要用主板夹子固定好,下面要用防下沉底杆支平,否则,加热后可能比加热前的情况还槽~~!

网友:
变软了倒是头一次听说。。。。我自己做过的,。
只有变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