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桥代换的问题

楼主(2010-01-15):
请问各位AF82801IBM 可以用什么南桥代?

网友:
南桥一般很少能用其它型号的代换的,一般是同型号。不过不知道有没有高手代换并成功过

网友:
这种我也不知道怎么替换,请高手指点

网友:
代不了的南桥

网友:
南北桥的这种芯片为什么要代换呢.INTEL的桥芯片是比较好买的.而且也不会你显卡那样少而贵的局面.

网友:
为什么要代换,直接买个一样的吧,安全

网友:
南桥一般都是买一样的吧。

网友:
最好找同型号的桥代换

网友:
主要是我这地方买不到芯片。呵呵。。料板上没有这么新的南桥。。所以想请问看看哪位高手知道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
换一样的 最好买全新的换 买二手植株的有些本来存在问题 换了也不见得会好

网友:
那就从南方发货吧    南桥是不能代换的

网友:
是这样的,目前我还没有听说谁有代换成功的。最好换个同型号的吧!老师傅也都这样说要同型号代换才行的。

网友:
南桥不可以代换的吧

网友:
这个事情可能有难度,还是买新的啊!

网友:
没听说南桥可以替换的,82801IBM就用82801IBM替换咯,这可不能乱换的

网友:
同型号的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