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急等 D600黑屏,安全模式和外接显示器正常

楼主(2010-01-15):
dell d600开机时屏正常,一进系统就黑屏,外接显示器正常,进安全模式屏也正常显示,换屏、重装系统还是这样。请高手指点

网友:
禁 用显卡试试,如果正常的话换个显卡,也可以先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看下主板上好像有屏的跳线找找,另外你可以把外接CRT接上,试着更改分辨率看是否超出显示范围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安全模式显卡没有工作只要工作就黑屏,先压压看,或做显卡。

网友:
进PE看是否正常,是不是主板问题啊

网友:
此机是独立显卡的吧, 八成是显卡的事

网友:
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停用了再试试

网友:
估计显卡的可能性较大,先加焊一遍试试

网友:
九成以上是显卡问题,先加焊一下显卡吧

网友:
RE: 在线急等 D600黑屏,安全模式和外接显示器正常(已解决)

果然是显卡不好,重做后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看来显卡的问题还是真多呀,故障千奇百怪的。

网友:
显卡出现的问题的特征很多呀!

网友:
看看待机键,或者键盘上的显示切换键

网友:
跟我想的一样,哈哈

网友:
显卡故障  导致超出显示范围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