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看一下是主板还是硬盘还内存

楼主(2010-01-15):
一台机:V星--775主板,3.06CPU,易拓80G硬盘,金士顿1G内存,双敏7300GS显卡;运行一切正常,唯独运行魔兽世界认不到XXXXXXXX文件,提示不能读取,将硬盘取到它机运行正常,请问:1 是硬件还是软件故障;2 下一步我该查那些,先谢大家了!

网友:
楼主该下文件属性,不行换根条子试试。

网友:
软件的可能性很大,建议先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1.不知道是什么文件认不到。
2.它机与你的机器硬件上有什么区别.还有你的硬盘是挂接在它机上,还是作为启动硬盘.

网友:
你自己都应该可以解决吧? 硬盘那到别的电脑运行游戏正常就肯定不是软件和硬盘的问题,问题在内存和主板 试换内存, 就剩下主板了

网友:
先将系统重新安装一下,然后将魔兽世界重装(最好能保证游戏安装盘和光驱读盘没问题)

网友:
经验告诉我们直接的换内存试试

网友:
挂在别的机器正常,还不能完全排除软件问题的可能,因为驱动等安装不正常也会导致类似问题。

网友:
建議重下wow安裝一次試試.

网友:
再谢大家,驱动重装N次,“魔’软件重下安装,用光盘安装都无果,主板换过,内存换一条金士顿1G,也无法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