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2091 MP3固件升级软件 麻烦给一个。。。

楼主(2010-01-15):
如题:谁有2091 MP3固件的升级软件 ,麻烦给一个。。。。先谢谢。。。。。。。。。

网友:
2091主控,也分多种,不一样的,不说清楚给你发什么样的呢?

网友:
主控:ATJ2091N ,主板:ZX-6503N V1.1

网友:
2091固件是可以乱刷的,板号是zx开头属于众芯板,用众芯家的固件随便刷就行,一般都会成功,如果F是1G的用5.22刷52或53版本,如果F是2G的,一般用5.25刷54版本即可

网友:
关键是没有这个软件啊。。。。谁有啊。麻烦给传一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