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主板问题

楼主(2010-01-15):
请问一下,478CPU座附近的贴片电容是什么作用,有两个对地通了,主板跑60AA跟它有关系吗

网友:
电容漏电 ,换掉。。。

网友:
把电容拆了,板子上这两只脚还是通的,怎么回事

网友:
还是通  要嘛是你把电感看成电容了  要嘛就是别的地方还有短路

网友:
是电容 那是座有短路了?

网友:
管子有坏的吧

网友:
别的地方还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