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k8ns跑c1-c0

楼主(2010-01-15):
我是新手 今遇到一块技嘉ga-k8ns主板单桥的跑c1-c0  bios找不到 量内存电压正常6个时钟没有电压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望大家指点一下 感谢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情况下,加焊桥

网友:
这一块板子的BIOS中也会导致的C1 - C0,你先去下戴的BIOS来烧看看,如果还是一样的话,看看内存插槽的SMDATA和SMDCLK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
电压正常的呀  就是没时钟  bios我找不到呀

网友:
时钟没有还应不应该加焊桥?  那位有bios发个呀 感谢!

网友:
BGA 封装的 cpu坐先压一下 看有反应没

网友:
大家给点意见呀

网友:
好的我看看  cpu座是针的

网友:
GA  BIOS 坏的老多   亚桥试试

网友:
BIOS程序基地里有啊,去下载区看看

网友:
GA的跑d几的 ,大多是桥的问题 。直接座桥了

网友:
桥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