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 CPU电压 上升

楼主(2010-01-15):
现在有一块945的主板 CPU电压是慢慢往上升 一直可以升到1.7V  开始是没有电压  按这电源管理芯片才是往上升上   我给加焊了一下  现在就是往上升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以前没有遇到过  ,请教一下

网友:
你是用假负载测的吧?如果是上真U测一下电压看看

网友:
电压 升了 是升到 正确的了么 是不是那个地方的 限流电阻有问题哦

网友:
昨天下班时还有上升电压  今天来了在试 没有了   也不上升了   直接为0V

网友:
楼主最好上真U测一下,最好拿坏的CPU测一下

网友:
先谢谢  各位  刚才我用真U 试了试  供电为1.3V  可是不上U测供电还有1.4 V  看来是电管坏了
这是帮别人修的   修好了也不给毛毛

网友:
上好的CPU就是,通电就马上测试CPU供电,如果还一直上升就直接断电。好多都是上假负载,供电一直上升,换CPU就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