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无线网卡问题

楼主(2010-01-15):
V3000,无线网卡不被主板识别,但是其他的都正常。换个无线模块也不被识别,那位知道是什么问题。是主板那里的问题,有遇到过吗?

网友:
NV心片组的吗?是的话做NB就好了,无线网卡控制器集成在NB里的,

网友:
加焊NB,nv的通病

网友:
咳,v3000系列的就是烂啊 我自己也有台v3000,也是这两天找不到集成的无线网卡
相当年就是冲着hp的牌子来的
都是迷信【品牌的结果..

网友:
也是显卡造成的,吧显卡加焊下吧

网友:
楼主不是集成的  他都说换过无线网卡了

网友:
做北桥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加焊6150的北桥 修的太多了

网友:
无线网卡也与北桥有关?开眼界了

网友:
加焊北桥应该就会好

网友:
我遇到两台都是这样的问题,那就先做NB看看了,

网友:
看图纸就知道了。PCI_E的控制是北桥

网友:
是的 就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V3000,显卡是通病,南桥也是通病,现在北桥也是通病了,不知道这下去还有什么地方不是通病的,这个机器也太失败了吧

网友:
又是该死的HP,国外的机子都召回,中国的用户就不管了

网友:
我先去加北桥,好了再来顶各贴》》》》》》》》》》》》》》

网友:
谢谢各位大虾,真的是加焊北桥。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无线网卡由北桥控制,学到了.

网友:
以前以为南桥控制,原来是北桥

网友:
真是北桥啊,还有什么牌子的网卡也北桥管理啊?

网友:
做北桥吧,我有两台机器都是这样的,做了就好了

网友:
加焊NB试试吧

网友:
维修也得因机而异,不同的机器,主板电路这间控制关系是不同的,不能光凭经验啊,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