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芯片焊接问题

楼主(2010-01-15):
问一下焊接高手,怎么样才能把I/O芯片焊接好,

网友:
多练习。练久了就会有感觉的!

网友:
1. 焊盘用烙铁或者风枪搞平整,稍微留点焊锡,用准备用风枪的多留一点;
2. 用烙铁焊上对角的引脚定位;
3. 用烙铁拖焊,或者用风枪搞定。

多问无用,多练才是正道!!!!

网友:
我学的时候 每天早上练 练了 15天  现在只要 两个IO 没被人动过 这边吹下来 那边 吹上去 搞定 哈哈 一次性 不用拖锡  和新的一样

网友:
两个引脚的距离这么小,你们是怎么做到他们之间没有焊锡连接在一起啊?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焊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