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不显示

楼主(2010-01-15):
我这一台crt显示器 本来是缺少红色...拆开尾板检修的时候不小点短路了(没断电的情况下被别人用起子挨到了,闪了火花)接着显示器就不显示了.还有响声像蜂鸣一样的响声.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请老师们指点

网友:
主板元器件虚焊

网友:
视放块坏
小元件可能有
但都要自己查

网友:
查一下显像管的工作条件,比如G极、RGB阴极电压等等。。。

网友:
那里短路就在哪里查,也许东西烧坏了

网友:
本来可能就是虚焊,现在视放芯片可能已经击穿了

网友:
我先更换个视放看看,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换了同样的视放,故障还是一样哦...求高人指点

网友:
像风鸣的响声不是显像管漏气了吧,还是要测电压判断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