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没有5伏的开机信号怎么换高压板?

楼主(2010-01-15):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液晶,高压部分有问题,改高压板时发现从控制板过来的信号是一个3伏到2伏的信号(通电有3伏,按开关键变成2伏,电源灯亮),高压板的控制电压为5伏,怎样才能换这个高压板?

网友:
是开关脚肯定有3。3或者5V的
   楼主找到的是亮度调整脚吧     继续找

网友:
主供电一般接保险和有个大电容12V--23V      开关一般5V接三极管       亮度一般接电阻或者直接到控制IC           地就不要讲了吧      连地也找不到   哈哈    我就不多讲了

网友:
我前两天就改了一台,原来的是0伏开启的,一上电就有3。3V按开关后变0V,换通用板后是一上电灯管就亮,按开关后就不亮,后来我把高压板上的EN接到驱动板ADJ上去让他常亮

网友:
是不是遇到低电平开机的驱动板了,如果是和普通高电平开机的电路相反的话可以查找驱动板开机信号电路有个三极管去掉就可以,或者加个倒相电路就可以解决了!这种机器如果换成通用驱动板一般是造成关机背光亮,开机背光灭现象,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按上面方法解决

网友:
是不是遇到低电平开机的驱动板了,如果是和普通高电平开机的电路相反的话可以查找驱动板开机信号电路有个三极管去掉就可以,或者加个倒相电路就可以解决了!这种机器如果换成通用驱动板一般是造成关机背光亮,开机背光灭 ...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低电平开机的驱动板,我也换了很多高压板了,线是不会错的,现在是接在指示灯电路上可以用,但开机有2-3秒白屏时间,之后就正常了。请问倒相电路是什么样的?

网友:
低电平开启的需要加装反相电路

网友:
找一个NPN的三极管、一个10K电阻和导线一段,原开机检测线断开。驱动板的开机检测线接到三极管的基极,三极管的发射极接高压板的地,三极管的集电极接10K电阻的一端,电阻另一端接12V。三极管的集电极接一根线到高压板的开机检测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