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ROM得在哪种IMG的DOS下才能正常运行。

楼主(2010-01-15):
我前些天弄的NVROM运行一直不行,但是我运行ATI和MATS  RST软件一类的都正常,就是NVROM老是提示程序运行要在DOS模式。

请有能运行NVROM的IMG的师傅们传一个IMG DOS我,感谢了。

网友:
你是不是没有DOS4Gw?
用WIN98的DOS启动盘就可以。

网友:
IMG是文件 NVROM是一个读写区域,用于软件产品保存各种特殊设置的永久区域
如果你是从论坛下载的MATS软件,里面应该带有DOS4GW

你直接下载NVFLASH不就可以了吗,这个软件方便快捷,下两个版本,一个高一个低绝对通杀

网友:
NVROM 不是用 DOS4GW 扩展,而是用 CWSDPMI.EXE 扩展服务端。楼主下的是 NVROM DOS 版吧?除了主程序,还有 CWSDPMI.EXE 文件也要和主程序一起拷贝的。CWSDPMI.EXE 是 DOS 下访问 32 位地址的扩展服务程序,必须要和 NVROM 放在一起的。

网友:
DOS4GW是什么东西啊, 我用的是坛子里面下的那个DOS启动软件盘的IMG镜像啦,我下的那个NVROM里面只有一个NVROM.EXE没有多余的文件啦,谁能传我一套啊。

NVFLASH —C好像也不行,哪位师傅能打包传我一份啦,在下万分感谢

网友:
只有一个 NVROM.EXE 文件的是 WINDOWS 版的,你下的不对。DOS 版的 NVROM 在这里下:
http://www.newbietech.net/tools/nvrom/nvromdos.php

网友:
非常感谢菲多拉,看是可以看了,只是看的时候结果是这样的,你们帮我分淅一下
我是用NVROM -I 0 -C  和NVROM -I 1 -c  还有NVROM -C 等命令,都是显示这样的结果。我是用PCI卡启动的,BIOS里面调成了PCI为主显卡。我看了一下01项有一个NV的ID,我想可能是表示找到了BIOS吧,只是00项表示的是什么我还不清楚,后面的S3是PCI的显卡。麻烦大家帮我分淅一下。我现在再把要维修的那一个卡的连接发到这篇的最上面。希望大家帮我看一下。问题很奇怪。
NvROM - The Third-Party NVIDIA VGA BIOS Update Utility <v1.00>

Creator: rui - www.newbietech.net - mmx0317@yahoo.com.cn

All diplay adapters found in the system:
<00> DeviceID:25728086 <Unkonw>
<01> DeviceID:018110DE <NVIDIA>
<02> DeviceID:89015333 <S3 Graphics>
<03> DeviceID:89015333 <S3 Graphics>
<04> DeviceID:89015333 <S3 Graphics>
<05> DeviceID:89015333 <S3 Graphics>
<06> DeviceID:89015333 <S3 Graphics>
<07> DeviceID:89015333 <S3 Graphics>
<08> DeviceID:89015333 <S3 Graphics>
<09> DeviceID:89015333 <S3 Graphics>

nvrom only support SPI FlashROM.

现在是要对这个显卡进行检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4927-1-1.html

网友:
NVROM 最后显示的是“NVROM 仅支持 SPI 串行接口的 EEPROM 芯片”。你的卡用的应该是并行的 BIOS 芯片,所以 NVROM 提示不能用 NVROM 来刷新 BIOS。

NVROM 与 NVFLASH 都会在检测显卡 BIOS 的时候尝试重置 GPU 的 SPI 控制器。某些情况下,某种状态的 SPI 控制器会导致显示卡的 BIOS 访问数据出错,不过这种情况见的很少。你在运行 NVROM 或者是 NVFLASH 的时候,这两个程序都会尝试将 SPI 控制做重新初始化的动作,然后才会尝试去检测显示卡的 EEPROM 。如果是因为 BIOS 无法访问导致的显卡故障(这属于软故障),可以尝试运行下 NVROM 或者 NVFLASH 的 EEPROM 检测命令,让 BIOS 芯片被重置过一次,这样有可能可以修复问题。

网友:
谢了,那你们我这卡有没有可能是因为NVROM尝试SPI控制做重新初始化之后,将BIOS问题修复啦。(用检测命令可以重置ROM我还是现在才知道,谢谢非多拉师傅了)

S3的是老卡啦,是大长形的BIOS啊,这种样子的是串行的是吧,我的那个NV的是小八脚的,小八脚的是并行的是吧,一般怎么分喔,我查了一下。还有一个问题是我要问题就是ATIFLASH支持并行接口的吗?
他这里提到只支持串行的,那我有小八脚很有可能就不是串行的
那我那个01行里面显示的是否表示BIOS正常啦。还是表示什么?
你看一下这句All diplay adapters found in the system(所有适配器发现系统)是否表示所有的显卡都检测到了。最后的提示了,只支持串行接品的ROM,会不会是因为不是串行的,所以才会只显示01最后的N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