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白屏

楼主(2010-01-15):
按键板没有问题,屏电路板供电没有,驱动板也没有问题。高手帮一忙???

网友:
一. 显卡故障. 可能是驱动的问题,或是显卡本身的问题.
(你这个连系统都进不去,有可能是它)
二. 连接故障. 就是显卡到显示屏之间连线问题. 这种故障在笔记本电脑上时有发生,连线断路或是短路,引起显示信号不能正常. 但在台式机上比较少见,原因是台式机的连线粗而牢固.又不常移动.所以很少损坏.

三. 显示器本身故障. 控制屏幕的主芯片损坏,这种情况比较常见.
还有就是信号处理电路故障.

网友:
屏供电没有 是不是 保险烧了哦 查一下屏供电 的线路

网友:
屏的保险在哪里啊?我只见到驱动板上有保险?

网友:
给屏供电一般会在主板有个mos做开关,查查那个mos是否有问题??

网友:
楼主说屏供电没有问题
但却没找到保险
      驱动没板问题,屏没问题,按键也没问题
  显示器就是电源板 高压板  驱动板  屏
按楼主说的  就只有电源了
   发贴求帮忙最好把测试的一些数据发上来。。。

网友:
白屏维修思路:      1.   证明背光电路是好的 ;    2.故障定位在驱动板和屏    3.先电压后信号

网友:
那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还有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