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亮红灯

楼主(2010-01-15):
有一台19寸杂牌主板接屏线接口没有显示,指示灯也不亮,不接屏线接口,灯亮一下,屏幕就黑屏了,指示灯变红色,是外置电源的

网友:
供电不足吧 换个电源试试 还有就是 内部的 DC 转换电路  有没有问题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上的,DC转换电路如何查,

网友:
应该是屏问题
  不接屏上电亮红灯证明没接受到信号

网友:
没有接屏线,屏幕亮一下就黑了,指示灯变红色,

网友:
查一下电源 看是不是带负载能力不够

网友:
驱动板和高压条有问题都会这样
先检查高压板是否有击穿短路的
然后量驱动板的各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