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教下IBM R40 放歌有时卡一下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2010-01-15):
一台IBM R40 放歌有时卡一下又正常了过一下又卡一下,系统从装了,声卡去管网下了还是一样,像这种问题是什么引起的。
解决方法

网友:
播放器不好

网友:
很多都是无线网卡引起的

网友:
无线局域网卡不兼容。从设备管理器禁用就行了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我有台T41的就是这种问题,换个无线网卡就好了

网友:
无线网卡取下试试

网友:
我见过这种情况,LZ换一个低版本的系统试试,我的机器就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禁用无线网卡,看看

网友:
通病;去无线一般都好

网友:
对的,是无线网卡的问题,而且很多机器都会这样,不止IBM的,都碰到N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