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x plus开机后马上关机,重开则通电,偶尔能启动,请教故障及维修方法。

楼主(2010-01-15):
asus m2n-x plus开机后2秒左右马上关机,重新开机则通电,黑屏,偶尔能启动,请教故障原因及维修方法。

取下显卡和内存,主板有一长二短报警声(这与常规的AMI BIOS的故障响声不一样啊。),将COMS放电后能点亮显示器,但过一会儿后又会点不亮,仍然是开机后2秒左右关机,再开,黑屏,主板通电,无任何报警声。内存和显卡均排除过,是好的。

网友:
有时可以启动么  确定 你  压一下 桥和座子了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怎么样?说的越详细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