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00的卡开机花,进系统都OK,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0-01-15):
本来是花的不能见人,也没有测试工具,就把显存都吹了一遍

开机好多了,如图,就开机花,进系统都OK,奇怪了,这个咋修法?

网友:
GPU 虚焊了.

网友:
3dmark一跑就知道问题了,肯定是大量贴图错误。x800属于R4XX系列,是用R3呢还是R5测试,肯定有出错位。

网友:
R480核心,好像说没有公开测试软件

网友:
R3 可以测~~~~~~~~

网友:
用光盘的1.07 说不认识gpu

网友:
R3 可以测~~~我测过~~

网友:
GPU 虚焊了

网友:
R3 可以测~~~我也测过

网友:
r3 1.14测试 1.13 就可以测了 1.07  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
R3是可以测的.我用过

网友:
虚焊问题,先测试一下,然后看看具体情况,然后再加焊一下,心里留个底

网友:
X800的卡,基本上都是GPU或显存到GPU间的D/A线损坏 查一下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我用R3MEMID,R5MEMID测任何A卡都没有成功。N卡都可以,所心我喜欢修N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肯定有不对的地方

网友:
你确定命令对了?纯DOS?不要说你用的是什么矮人工具箱,那些dos 虽然有时可以测,但更多的是出现问题
命令:r3memid -nocfg -bit * -logext
再不行?就要看看RP值是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