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400 unknow device

楼主(2010-01-15):
USB 任何设备插上去都是 UNKNOWDEVICE    供电线正常, 接地正常,  数据线两根对地阻值319   原先是口子不好,换了个口子,拿回家用了一会就变成这样了
图纸上也没什么了,  难道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
USBPOP  USBPON  直接进南桥的

网友:
还有进系统后测量  数据脚一脚没电压  一脚有2.8V电压

网友:
可能真是反 了,要是没有反,查一下桥旁边有没有12M或者是24M的晶振吧。

网友:
不会  都是1.1的 USB口子  焊点在下  塑料嘴子在上  与现在的不同

网友:
接口不一样都没看出来吗???? 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