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150 掉电

楼主(2010-01-15):
刚接到机时,听客户说是:有时候可以开机,有时候按下开关灯闪下就灭(掉电)!! 所以就拆开机子 看电容 电感 有没有虚焊的  结果发现没有 就直接加焊CPU供电芯片!!这款机子的CPU供电芯片是ISL6247CR 小四方的那种!感觉比较容易虚焊!  加焊后故障依旧! 还是有时能正常开机 有时候开机掉电! 想向高手咨询! 这款CPU供电芯片 坏了 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加焊北桥故障解决!!!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测对地阻值是否都正常  CPU控制芯片也会引起断电

网友:
一般那种小四方芯片的CPU控制芯片坏或虚焊只会引起加电不开机,没碰见过加电掉电的~

网友:
那也挺好换的,怎么不换了试试呢?

网友:
各路供电是否正常,看上去有点相短路或个别元件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供电芯片虚焊会引起加电掉电的情况! 而且很常见!

网友:
那就直接换个IC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短路情况应该没有! 有时候开机一切正常! 那个元器件性能不良 很有可能!! 但是不知道具体查哪个

网友:
DELL 的机器,有没有碰到过网卡虚焊引起的掉电啊,试试加焊网卡看看,真的。

网友:
客户拿过来就说掉电  你说核心供电什么意识  你以前换过后来客户又拿过来了

网友:
不要没头没脑的查问题,耽误时间,也容易滋生很多新的问题。按照时序查吧,DELL的机器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是不是cpu过热保护了?

网友:
先查一下各路电压有无出来

网友:
是不是DELL的机子都爱出这个问题?

网友:
CPU控制芯片也会引起断电

网友:
我以前修过清华同方的,和这个毛病一样,最后做北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