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不认硬盘,也不进BIOS

楼主(2010-01-15):
我新手,这台本本不从硬盘启动,也无法进BIOS,开机有032192 KB OK检测过后就不运行硬盘了。

网友:
先涮个BIOS 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80%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是不是有其它的检测出错了,停止下一步运行了啊。

网友:
先裸板,只接键盘,看看能不能进BIOS。

网友:
先把光驱去了看看 我遇到这样的取了就好了

网友:
光驱不好也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啊,记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