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120 超奇怪问题,已解决,但不明白,高手请进。

楼主(2010-01-15):
客户一台HP NX6120,拿来时挡LOGO,更换内存、HD,无果,上BGA换北桥,裸板多次测量OK。装好机测又是挡LOGO,排除法测到是无线网卡的问题,无线网卡不装的话可以过。装上就不行,重新插拔几次都不行。第二天正好有台HP NX6130 拿过来修, 把6130上的无线网卡装到6120上面,OK没问题正常过LOGO。 再次试者把原6120上的无线网卡装上, 竟然也OK过LOGO了,测试一天没问题, 非常不明白。请高手解答。。。。

网友:
一点也不奇怪..90%是SB的问题..给你搞了NB.....看样子还没彻底触决...

网友:
这个可能和IBM的机器有点相似  IBM机器有无线网卡报错  然后可以拿别的网卡换 通过的就OK  HP的可能没有提示而已 看不到报错提示 其实故障是一样的 只是一个有报搓提示 一个没有  看这样解释通不通  大家可以讨论下

网友:
可能本身网卡就有故障了和机器不兼容了,换上个就好了。

网友:
最近做了台 DELL,无线接收差,检测时在进 XP 后,网卡和无线卡却一起沒了。
把无线卡的金手指和板上接口都擦或洗清洁,但开机有自检的问題。
不装无线卡,开机,Reset Bios,重设,进 XP,OK,关机。
装回无线卡,开机后一切正常了

网友:
最近做了台 DELL,无线接收差,检测时在进 XP 后,网卡和无线卡却一起沒了。
把无线卡的金手指和板上接口都擦或洗清洁,但开机有自检的问題。
不装无线卡,开机,Reset Bios,重设,进 XP,OK,关机。
装回无线卡 ...
引用 网友A:

这位朋友 清洗了金手指,又 RESET  BIOS。 还是有软修理的动做,而我这个很不同,不解中。。。。。。。。。

网友:
我也觉得是SB出问题了~~如果NB出问题你会连机都开不了~~而且PCI-E是在SB下面的~~你做NB我有点搞不懂

网友:
NV芯片组的pci-e网卡是北桥控制的,Intel芯片组的是南桥控制。

网友:
NX6120是INTEL PCI界面的,直接挂在南桥上,不是南桥出了问题,就应该是南桥供电有问题。

网友:
此机卡LOGO是通病, 南桥问题! 不拆机时按压触摸板上方启动系统, 是可以顺利进入系统的!

网友:
如果是南桥问题,那为什么换个无线网卡就行呀,我觉得还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不兼容把。。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同类问题。后来居然cmos放电一下。给解决了。其实很多东西很难解释啊

网友:
今天修的6120不认南桥加的硬盘

网友:
我打反了

网友:
我曾经遇到过相近的问题,是无线网卡装上后花屏 也是在LOGO处!拆下就可以BOOT了!

网友:
100%南桥问题。我遇到过不插硬盘就档LOGO的,插上就好了,实质上还是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