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换CPU座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01-15):
一块精英845GV-M2的板子,故障是反复重启,用力按CPU风扇正常,加焊CPU座后情况不变,准备换座,上BGA正常拆除(到185度时),新座上BGA装时,温度到200度, 谁知后来竞然CPU座完全没焊上, 当时是位置对好没问题的,CPU座没任何焊上的痕迹。轻轻一拿就下来了, 非常不明白,非常想不通!!
新的CPU座也是有铅的。  请高手解答。 谢谢!

网友:
兄弟,CPU的座可是不好焊的啊,新的座应该是无铅的。温度没到,当然焊不上。个人认为一般不太好换新座,没多少钱,不合算。加焊如不行就扔了。

网友:
真是高手呀CPU座都干呀

网友:
加悍不行的话,就不修了,换座赚不了多少钱。

网友:
你加焊膏没有,换座还有好多地方要用刀去掉的要不然成功率不高

网友:
你说的这两个注意事项都有作业,刚才又焊了一次,情况一样!!超级郁闷中。。。

网友:
换座一次成功倒也无所谓,就怕换了一个还没用就爽了```个人意见:烤下座子,不好就报废

网友:
我换478的座子都是用锡炉的
你用的是新座子还是自己植球的?锡珠用小了,焊盘没清理干净都会这样的

网友:
CPU座完全没焊上应该是温度到了却熔不了, 这种情形我有遇到过只能再拆掉换一个新的, 原因是座子的钖球不良, 所以无法熔于板子的PAD.

网友:
我换478的座子都是用锡炉的
你用的是新座子还是自己植球的?锡珠用小了,焊盘没清理干净都会这样的
引用 网友A:

我换的是新座子,仔细看了看,新座子应当是无铅的,做无铅要230度以上,但这个板是有铅的,这么高温度的话,肯定板子废了,所以打算放弃了。

网友:
478座我买的都是有铅的! 加一元硬币,加热过程中看到U座下沉一下,再等几秒后就可以了.

网友:
478都是有铅的,220度就可以融化,同意楼上的建议用东西压下给点压力会焊接的更好

网友:
478座子换不好也就算了  焊都焊不上  就有点不正常了  你多加热会你的PCB估计导热太好了  按里说锡化每化 是能看出来的  你看看化了 你在关火(我有一哥们说他能闻出来 他做BGA成功几率比我高 不只是真是假)

网友:
加热时间再延长一点,,,,

网友:
建议不要看温度,温度只是参考,你仔细看锡珠融化没啊。,

网友:
*脏话*换CPU座子,不好换哦

网友:
第一、新的CPU座质量不行;
第二、助焊膏不行;
第三、温度不够;
第四、时间不够;
重点:感觉焊得差不多的时候用镊子什么别的东西在CPU座旁边轻轻碰碰,
如果动了自己又回来就可以成功了!

网友:
请教一下11楼  加热南桥或显卡的时候 上面 能不能加硬币呀

网友:
请教一下11楼  加热南桥或显卡的时候 上面 能不能加硬币呀
引用 网友B:

显卡不用,大南桥有时用

网友:
478的座焊的时候可以所盖子拿下来,焊盘上的焊点多拖点锡,温度可以高点没关系,办法是板子不能变形,要不然都焊不好了,我是焊478的座,基本都成功,完全溶化的时候应该要上下左右轻轻的推推,不难换哦

网友:
兄弟,CPU的座可是不好焊的啊,新的座应该是无铅的。温度没到,当然焊不上。个人认为一般不太好换新座,没多少钱,不合算。加焊如不行就扔了。
引用 网友C:

居然无铅的?不是吧?那样价格不菲

网友(2010-02-25):
可能是那座子放的时间长了,锡球变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