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机装不上系统的维修问题

楼主(2010-01-15):
关于主机装不上系统的维修问题,我把硬盘,内存,U都换了,连接硬盘光驱光盘的数据线也都换了新的,都不行,在bios也认硬盘和光驱,就是没有办法引导,没有走到光盘的引导界面,就停到那里不懂动了,主板坏的话,查哪里?

网友:
可能刷个BIOS看看有可能的

网友:
停在哪里不动了,是LOGO吗?
bios放电了吗?主板有明显坏的现象吗?

网友:
都 换过了 那就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凡事先易后难  一出问题就拿BIOS开刀

BIOSS设置 的可能性大,换硬盘?是把硬盘换到其他电脑上装么?
品牌机的设置有些不一样的。楼主都说能认到硬盘光驱,软问题可能性大
查查资料。不行了刷BIOSS也不晚  记得备份  刷丢了麻烦

网友:
刷BIOS如果没有用的话可能就要往SB的思路去考虑了.

网友:
停止的哪个界面有什么英文提示语吗?另外主板各处电压是否正常或偏低呀?

网友:
可以的话,试试用U盘来装系统看看。

网友:
不插硬盘和光驱试试,看它能到引导失败那步吗?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拿到别的机器上面拷个系统不就OK了,

网友:
光驱硬盘都不要安装,能走到DISK引导失败吗,不能则为BIOS坏

网友:
找张98光盘  用 光盘里的 SFDISK 修复一下 主引导分区  保存重启 就OK了

网友:
bios早就刷过了,停在一句英文字母那

网友:
停在英文字母那里?把那些英文字母发上来看看~~BOOT?  SYSTEM ?还是什么?要么直接把硬盘拆了,拿到别的机上GHOST下,在装会来装系统~

网友(2010-02-26):
刷BIOS或替换法看是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刷下bios看行不

网友:
BIOS刷过了,在别的机器够好系统然后装回来也不行!停在系统微软标志那,下面的划杠一直走走了一个小时也不行

网友:
SB可能性极大我遇到过此问题,换U试一试

网友:
看了这么多,没一个说到点,论坛里的高手是少?还是跟本不原回答这么低级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硬盘引导区有问题.在就是看BIOS有没有出错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 放在别的机子上 看看

网友:
不好意思,你的u挂了

网友:
是品牌机吗?有的品牌机装有还原程序的,换拉硬盘就不认拉

网友:
我碰到过这种主板,把硬盘拔掉,就能从光盘引导了~~~,插上硬盘,就不能引导~~~,应该是BIOS的问题~~~,没刷,我是拔掉硬盘,等它引导了后,热插上硬盘,GHOST能识别到硬盘~~~

网友:
我来学生一下!但好像这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呀!

网友:
在bios中关了高级电源管理看看,或者换其它显卡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