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有红胶的BGA怎么取

楼主(2010-01-15):
接连接几台965的笔记本板,都打有红胶,听说红胶的桥不好取,容易出现掉点,请问师兄们,取这类桥时怎么操作,应该注意些什么?我用的是三温区BGA机。

网友:
温州一定要达到,开始用夹子轻轻碰一下看芯片是否有动,动了后,一头固定好芯片,防止取芯片的时候把旁边的小电阻些弄开了,然后慢慢取芯片

网友:
先用风枪吹下来一点,再去BGA 温度要够,不够温度就玩完咯。

网友:
可以买一瓶脱胶剂,图到上面慢慢就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