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1下就停

楼主(2010-01-15):
1个电源在一台机子上能正常使用。在另1个机子上转1下就停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
负载,或者说不同机器需要的供电大小不同,所以有不同表现,加上你的这个得“肝炎”的电源又差点气,稍微大点力气出不了。这里假设另外的机器是正常的,如果有短路另说。

网友:
说明另一台机子的主板上面有短路的地方吧~~~~

例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6897-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另一个机子用另一个电源又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解决吗?

网友:
难道每个电源都一样?不就是我说的情况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