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不跑 问题

楼主(2010-01-15):
我是新手   我现在发现好多主板  触发 复位 时钟都正常 CPU风扇转的 南侨 北桥都有3.3 1.8V 微热  AGP PCI  内存 AD线 供电  时钟复位 晶振都有电压差 [没示波器]   感觉都正常 可是CPU就是不跑——00 或什么都不显示   请问下 比如370CPU 核心电压表准电压是1.75  我测量是1.56这也是正常吗?

希望高手 多多 指点  谢谢

网友:
座子问题吧,或桥虚焊,各处电压也是正常的。哪个1。56是正常的

网友:
那个是北桥虑焊。加焊就好

网友:
难啊   压压桥看看了

网友:
测试卡测到数值是————的话也不一定就是CPU的问题。可以把内存拿下来再测,如果还是————那么就换个芯片,要还不行,就是座子了`

网友:
量看看CPU到NB的AD线和NB到SB的LINK看有没有断线,
或者用手压CPU座和北桥看有没有空焊.

网友:
楼上的能不能详细讲解下,新手看不懂

网友:
丫丫桥 试试

网友:
座子或桥空焊了

网友:
是不是测下BIOS片选信号正常不,确定BIOS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碰到很多,大概都换供电芯片,压桥,压座子!~~~

网友:
我碰到几块主板是人为把CPU金属片插坏了

网友:
加焊CPU座子或加焊北桥  不行刷BIOS

网友:
检测卡不跑数,CPU座问题,北桥问题,BIOS问题

网友:
桥的问题,供电及时钟无法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