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求助!~~

楼主(2010-01-15):
一技嘉主板. 待机南桥有温度.微烫. 加电!
跑马跑到25 不亮. 加电南桥还烫.
南桥阻值 测器旁边的排容 基本都很标准 即有一个是001
请问一下. 是不是南桥坏
技嘉主板

网友:
先干bios 还有个就是1。5的供电

网友:
南桥地供电有5V,3.3V主供电。1.8V地HUB LINK地供电。0。9V地HUB LINK地参考电压。1.75V地中心电压

网友:
基本上可以判断为南桥坏了

网友:
哦 我试试.

网友:
跑码跑25应该就是南桥或者和南桥有关的周边元件, 如LAN坏掉也会或者量一下PCI上的A/D脚位看看吧...

网友:
肯定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