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影霸GM520D显卡问题

楼主(2010-01-15):
请教:小影霸GM520D显卡问题,能正常开机进系统。装驱动也没问题,只要查看显卡控制面板.运行dxdiag或者3Dmark03之类的软件就成死机状态,几秒钟后自动重启,显卡供电正常,显存供电2.6V,能运行gpu-z! 加焊过显存,gpu 。换过供电管~
应该怎么解决,系统重装过,驱动也重装过~  请教?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块
场管烧了一个。
电容的标注和你的正相反
差点把我害了

网友:
GPU有空焊一热就出问题 你降下频试试,不行就加焊GPU

网友:
已经加焊了N次了,结果一样~

网友:
加焊不行你就重植球

网友:
降低核心频率和显存频率试试

网友:
在玩游戏的情况下 显卡的温度是多少?

网友:
玩不了游戏.玩游戏就自动重启, 但可以在系统下做一般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