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30笔记本主板维修

楼主(2010-01-15):
板上有下面一串字符,也不知道哪个是板号,如下图,求图纸

据说是HP NC6230,但我从论坛下的图纸不对,大侠帮忙。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去图纸专区找找,先搜索下。乱发求图纸的贴会被扣分的

网友:
手里没有,去专区下一个吧

网友:
手里没有,去专区下一个吧
引用 网友A:

说得很轻松,你帮我下载一个,我付你20元。

网友:
那个高手给一个,呵呵

网友:
我仔细看了一下,从论坛下载的NC6230图纸虽然对不上,但有一些相同的芯片,马马虎虎可以用,谢谢张先生。据说此机型版本较多,也可能是不同版本的缘故。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待机时有3.3、5、1.2、1.5、2.5这5 个电压,就差一个1.8,待机电流0.05A,不知对不对?修过的朋友说一说。

网友:
上内存和U后触发电流1.3A左右,然后慢慢往上升,能升到1.6A左右,最后掉电,可能是CPU过热保护(没上风扇,只有散热片)。诊断卡不跑码,时钟、复位灯正常,FRAME灯长亮,CPU电压时钟正常,复位0.18V,复位似乎不正常。CPU复位不对遇到好几个了,感觉没什么办法。另外,什么原因能使运行电流慢慢上升?希望高手帮助。

网友:
想刷个BIOS试试,论坛里面有两三个,看文件大小不一样,怎么选?

网友:
这个主板又报废了。鉴于全板供电时钟复位基本正常,CPU已发热但不跑码的情况,首先怀疑芯片组。用CPU假负载测得前端总线对地阻值有数根无穷大,用带灯假负载再测,竟然有十几个灯不亮!手压北桥又能多亮几个。显然北桥或CPU座虚焊严重。加焊北桥,多亮了几个灯,还是有好几个灯不亮。卸下北桥,发现掉十几个点。绝对不是我弄掉的,那为什么掉那么多点?此板外观很新,很漂亮,没有维修的痕迹,北桥周围的固定胶丝毫未动。所以我估计受过撞击或摔过。掉点的地方很集中,就在相对的两个角上,其余地方没有掉,大家认为是不是摔过?

网友:
这个主板又报废了。鉴于全板供电时钟复位基本正常,CPU已发热但不跑码的情况,首先怀疑芯片组。用CPU假负载测得前端总线对地阻值有数根无穷大,用带灯假负载再测,竟然有十几个灯不亮!手压北桥又能多亮几个。显然北 ...
引用 网友B:

摔过的  我见过摔得最严重的  直接南桥都掉下来了  焊盘拽得西把烂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又数了一下,掉了大概40个点,我估计全世界没有人能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