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0-01-15):
谢谢大家 问题已解决~

网友:
你确定显卡是好的吗?换个显卡试过没?

网友:
显卡确定是好的~
没有问题~

网友:
你对照着AGP脚位图测一下各个供电 时钟 复位正不正常

网友:
AGP供电也正常~

网友:
看下内存,经验内存有问题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虽然修好了。。。有必要把贴子改成这样吗?????管理员评一下吧。。。